ORCAD 10.5生成的BOME中manufacturer,reference等选项无法显示

楼主(2010-05-27):
各位大狭:5 o' F  e/ C. t1 s+ t
         如题,我按照公司要求的BOME格式,对输出BOME的项目经行了相应调整,但就是有manufacturer,reference等标题,相应的器件的制造商和参考等却无法显示?

网友:
如果你的元器件属性里也是manufacturer和reference就没有问题,如果不是参考元器件属性里的栏位为主,当然如果你刻意想保留manufacturer和reference,那就需要对元件属性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