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学习帖

楼主(2010-05-27):
鉴于大家对Hspice的兴趣,特开此帖,方便Hspice新人学习。

费话不说,先帖网表。
---------------------------------------------
* Stripline circuit
*号开头为注释

*瞬态分析 从50ps到7.5ns之间
.Tran 50ps 7.5ns

*.OPTION 分析选项,用于定义模式精度等。。
.OPTION  post Probe

*V 开头为电压源 节点为1 0
VIN 1 0 PWL 0 0v 250ps 0v 350ps 3.3v

*R 开头电阻 此处为电源内阻,节点为1 0
Rsource 1 2 50

*T 开头为无损传输线,节点为2 0 3 0
Tfirst 2 0 3 0 ZO=50 TD=0.17ns

*C2 3 0 2p
*T 开头为无损传输线,节点为3 0 4 0
Tsecond 3 0 4 0 ZO=50 TD=500ps

*此处为负载电阻,节点为 4 0
Rtermination 4 0 50

*查看1 2 3 4 点波形
.Probe v(1) v(2) v(3) v(4)

.End

可拷贝上述文字到文本文件,修改为*.SP文件,即可仿真。
------------------------------------
Hspice 软件下载地址: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779&highlight=hspice

大家有问题可在此处帖处,已供后来人参考。

1.电路图,方便理解网表

2.仿真波形图,由于完美阻抗匹配及无损传输线,所以波形比较漂亮。---图片单击可放大

网友:
此帖对于新手的确很受用
恭迎斑竹继续补充

网友:
很有帮助,以后经常来学习

楼主:
下个内容参数扫描分析。

楼主:
第二讲。

1.参数扫描分析,该例扫描传输线阻抗各为40 45 50 60时,各个节点电压的值。
-------------------------------
xample of parameter sweep
.PARAM impedance =  50
*全局变量定义阻抗为50OHM

.Tran 50ps 8ns sweep impedance 40 60 5
*瞬态分析由50ps到8ns,比分别采用40-60欧的阻抗进行扫描分析。

.OPTION Post Probe
*.OPTION 分析选项,用于定义模式精度等。

VIN 1 0 PWL 0 0v 50ps 0v 350ps 3.3v
*V 开头为电压源 节点为1 0

Rsource 1 2 50
*R 开头电阻 此处为电源内阻,节点为1 0

Tfirst 2 0 3 0 ZO=impedance TD=1000ps
*T 开头为无损传输线,节点为2 0 3 0

C3 4 0 1.5p

Tsecond 3 0 4 0 ZO=impedance TD=1000ps
*T 开头为无损传输线,节点为3 0 4 0

.Probe v(1) v(2) v(3) v(4)
.End

2. 电路图
(同第一讲中的电路)

3. 仿真波形图(不清晰,请单击放大)

网友:
顶! 希望楼主不断更新!关注

楼主:
下个内容,Hspice 2D场求解器。。。

楼主:
第三讲

2D场求借器--用来求传输线的RLGC距阵模型,s 参数等....
以下的例子为求单根微带线的RLGC模型。
------------------------------------------------------------------------------------------网表如下:
*Micro Stripline
*Stripline.sp : caluclate Micro stripline's s parament&rlgc model[*.s4p&*.rlgc]
*created by Li Liming
*****************************************************
aterial FR-4  单微带线截面图。
tack layer
*////////////////Width//////////////////Thickness
*///////////////////////////////////////dHeight
*---------------------------------------Thickness
******************************************************
.param dHeight=8mil
.param Width =5mil
.param Thickness=1.2mil
.param Length=5000mil

*******信号源*******
vimpulse in 0 pulse (1.8v 0v 0ps 25ps 25ps 450ps)
wline in 0 out 0 fsmodel=strip N=1 l=Length

*******定义2种材料*******
.material die dielectric er=4.3 losstangent=0.017
.material copper metal conductivity=57.6meg

*******定义走线的参数,如形状,长度,厚度*******
.shape trace rectangle width=Width height=Thickness

*******定义层叠, 注意层叠是从下往上的。*******
.layerstack stack
+layer=(copper,Thickness) layer=(die,dHeight)

*******定义仿真精度,格点,输出数据,计算类型*******
.fsoptions myOption printdata=yes computeg0=yes computegd=yes computer0=yes
+ACCURACY = LOW GRIDFACTOR = 1

*******定义扫描过程*******
.model strip w modeltype=fieldsolver
+layerstack=stack
+fsoptions=myOption
+rlgcfile=micro_stripline.rlgc
+outputformat=rlgcfile

******把导体放置在平面上,用如下坐标定义他们的位置*********
+conductor=(shape=trace origin=(0mil,'dHeight+Thickness') material=copper type=signal)

*******分析类型*******
.tran 0.5ns 100ns

.end
----------------------------------

运行成功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micro_stripline.rlgc文件,供仿真案例调用。

2.波形图

楼主:
下个课题,求解差分线的S 参数。。

网友:
好话题,顶一下!

网友:
好强大的hspice,谢谢热心指导,希望版主继续讲解一下关于W元素的应用。

楼主:
第四讲

2D场求借器--用来求传输线的s 参数等....
----------------------------------------------------------------------网表如下:
*Micro Diff stripline
*Micro Diff stripline.sp : caluclate micro diff stripline's s parament&rlgc model[*.s4p&*.rlgc]
*created by Li Liming
*****************************************************
aterial ×××
* Stack layer
*//////////----dWidth--- dGap ---dWidth----//////////dThickness
*////////////////////////////////////////////////////dHeight1
*----------------------------------------------------dThickness
******************************************************

.param dHeight1=9.84mil
.param dWidth  =10mil
.param dGap    =8mil
.param dThickness=2.2mil
.param dLength=6000mil

*******定义2种材料*******
.material die dielectric er=3.48 losstangent=0.0037
.material copper metal conductivity=57.6meg

*******定义走线的参数,如形状,长度,厚度*******
.shape trace rectangle width=dWidth height=dThickness

*******定义层叠, 注意层叠是从下往上的。*******
.layerstack stack
+layer=(copper,dThickness) layer=(die,dHeight1)

*******定义仿真精度,格点,输出数据,计算类型*******
.fsoptions opt1 printdata=yes computeg0=yes computegd=yes computer0=yes computers=yes
+ACCURACY = LOW GRIDFACTOR = 1

*******定义扫描过程*******
.model dstrip w modeltype=fieldsolver
+layerstack=stack
+fsoptions=opt1
+rlgcfile=micro_diff_stripline.rlgc
+outputformat=rlgcfile

******把差分的2段导体分别放置在平面上,用如下坐标定义他们的位置)*********
+conductor=(shape=trace origin=(0mil,'dHeight1+dThickness') material=copper type=signal)
+conductor=(shape=trace origin=('dWidth+dGap','dThickness+dHeight1') material=copper type=signal)

*******信号类型*******
wtrace  inP inN 0 outP outN 0 fsmodel=dstrip n=2 l=dLength

.tran 25ps 1ns
.probe v(inp) v(inn)

*******.LIN语句,导出s参数*******
.LIN sparcalc=1 modelname=my_custom_model
ilename=couple2line format=touchstone dataformat=db

*******定义2个节点间的端口******
P1 inP  inN   0 dc=0 ac=0.84 port=1 z0=50
P2 outP outN  0 dc=0 ac=0.84 port=2 z0=50

.AC LIN 100001 1g 15G

.end
---------------------------------
微带差分线的s参数 从1g-15g

楼主:
下一讲。

intel 板极系统实例分析。

楼主(2010-07-20):
video.part1.rar (1.39 MB, 下载次数: 176) video.part2.rar (1.39 MB, 下载次数: 183)

先放段以前录制的视频给大家看下!最近手头上的事情比较多,未能及时更新,请大家谅解。

大家学习讨论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跟贴,我会及时回复!

网友(2010-09-12):
回复 楼主:

    sir,

when i copy this sample code, i found can't run success.
it report :
**error** element     0:impedance        has been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would u you pls help to check this issue.

楼主:
PLZ attached your *.sp file on this place, I will check for you.

网友:
回复 楼主:
i just copy you file.
but it always report impedance no difine.
*Example of parameter sweep
.PARAM impedance =50
*全局变量定义阻抗为50OHM
.Tran 50ps 8ns sweep impedance 40 45 5
*瞬态分析由50ps到8ns,比分别采用40-60欧的阻抗进行扫描分析。
.OPTION Post Probe
.OPTION 分析选项,用于定义模式精度等。
VIN 1 0 PWL 0 0v 50ps 0v 350ps 3.3v
*V 开头为电压源 节点为1 0
Rsource 1 2 50
*R 开头电阻 此处为电源内阻,节点为1 0
Tfirst 2 0 3 0 ZO=impedance TD=1000ps
 *T 开头为无损传输线,节点为2 0 3 0
C3 4 0 1.5p
Tsecond 3 0 4 0 ZO=impedance TD=1000ps
*T 开头为无损传输线,节点为3 0 4 0
.Probe v(1) v(2) v(3) v(4)
.End

网友:
dear Shark4685.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hspice for 2d field solver.
would you pls give me your mail address.
i want to communication with you about impedance  and stackup with 2D field solver.
thanks
Jeffon.

楼主:
I have sent my email address to you by the message.
I will follow you problem tommorrow.

楼主:
Hi Jeffon,

I attached the Sweep example for you.

Enjoy yourself in studing Hspice.

网友A:
回复 楼主:

    dear Shark,

with your update file, issue still exsit.
it is strange.
i upload error picture and lis file.
pls help to check.
whether hspice version issue?
i used version is x-2005.09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用的2008仿这个例子没出现你这个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怎么不更新了啊。
大家还等着你的实例来学习SI。

版主更新,版主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想看,可惜积分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2011-01-26):
    太好了,学习中!!!

网友(2011-03-18):
    先感谢版主的,辛苦了。继续更新吧,谢谢!!!!

网友:
    顶! 此贴有力度!

网友:
    谢谢啊,还有后续啊,期待中

网友:
    版主 绝对好人  顶

网友(2011-04-29):
    楼主要多来更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shark不错啊,刚看了你给我提出的分割问题给出了详细的解答,在这又看到你hspice的帖子,很佩服啊。上个月我花7k买了台牛逼电脑全用来玩了,看来也得学点什么了。

网友(2011-06-06):
    很好的帖子,牛人,跟你学习~~

网友(2011-07-14):
    感謝樓主不吝分享
有你這位牛人真是大家的福音

网友:
    老师讲的很清楚,需要仔细研读,这些资料很珍贵。

网友(2011-09-01):
    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Hspice的Emphasis功能
.param Vmag = 1.0
    .param T    = 3.33n
.param trf  = 'T/20'
.param td   = 4.5n
Ve e 0 Emphasis_Level =0.1 Emphasis_Time ='T/4'
ulse (0 mag td trf trf 'T/2-trf' T)
    如果是3dB去加重不清楚怎么控制Emphasis_Level  Emphasis_Time 这两个参数
不知shark4685是否用过这个?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Hspice的Emphasis功能
.param Vmag = 1.0
.param T    = 3.33n
.param trf  = 'T/20'
.param td   = 4.5n
Ve e 0 Emphasis_Level =0.1 Emphasis_Time ='T/4'
+ pulse (0 mag td trf trf 'T/2-trf' T)
如果是3dB去加重不清楚怎么控制Emphasis_Level  Emphasis_Time 这两个参数
不知shark4685是否用过这个?

楼主:
Emphasis_Level =0.1 这个控制加重的幅度, 加重幅度=Vmag*0.1 如果是去加重,应该是负值,3db去加重此处应该填-0.3

Emphasis_Time ='T/4' 这个控制加重的时间,一般来说是一个Bit位.

网友:
和我理解的不一样,我认为Emphasis_Level 是控制幅值的,如果是3db去加重,Emphasis_Level =-0.146
3=-20log(Vshelf/Vswing),如果Vswing=1,那Vshelf=0.708,Emphasis_Level =-(Vswing-Vshelf)/2=-0.146, 很不清楚Emphasis_Time 是用来干嘛的,起什么作用?shark4685 是否可以细说下?

网友:
shark4685 说了很清楚了,Emphasis_Time 是控制加重时间的,加重的时间不一样肯定影响对高频分量补偿的大小,一般情况下设置为1个bit,视具体情况而定。下图中红色的信号是没有DE-Emphasis的信号,蓝色的信号的DE-Emphasis设为50%,Emphasis_Time设为1个bit,图中是“111”或者“000”这种码型的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啊,理解了Emphasis_Time
这个图中的波形是用Hspice得到的吗?
Hspice手册中的例子我都没有运行成功,一直报错。
好像Emphasis不能直接加到信号源后面,不知有没人运行成功,得到加重后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相啊,理解了Emphasis_Time
这个图中的波形是用Hspice得到的吗?
Hspice手册中的例子我都没有运 ...

我那个是ADS做的,HSPICE没做过,想想要写一堆网表脑袋都大了,我反正觉得ADS蛮好用,你上面说的那个Emphasis_Level 单位是幅值比还是db那个问题,ADS里就分的很细,可以让你自己选择,图在下面

怎么我感觉我好像给ADS做广告了

楼主:
Hspice 2010.12 才有emphasis 的功能.

设置了Emphasis_Level =-0.3

网表如下:

***pre-emphasis&de-emphasis***
.option post
.tran 1p 100n
.param Vmag = 1.0
.param T    = 3.33n
.param trf  = 'T/20'
.param td   = 4.5n

V0 bit 0 pulse 0 1 td trf trf 'T/2-trf' T

V1 bit1 0 pulse 0 1 td trf trf 'T/2-trf' T
mphasis_Level =0.3 Emphasis_Time ='T/4'

V2 bit2 0 pulse 0 1 td trf trf 'T/2-trf
+ Emphasis_Level =-0.3 Emphasis_Time ='T/4'

.end

网友:
哦,Hspice 2010.03 没有有emphasis 的功能,不过2010.03手册里有啊
看来这是运行不成功的原因。
但奇怪的是在Statistical Eye Analysis中emphasis是起作用了的,
单独运行就不行,搞不懂啊。Undefined parameter or function definition emphasis_level for ...

楼主:
在SP3版本里 Emphasis_Level 和Emphasis_Time两个语法变量还没被定义,Help文档里有写使用方法,

之前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是可以自己写预加重的,只是"移值"性太差,有了这个两个变量之后,就方便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Hspice 2010.12 才有emphasis 的功能.

设置了Emphasis_Level =-0.3

看了下这个网标,感觉是不是HSPICE没有设置加重taps的个数这一说呀

楼主:
网表这里定义的是 pulse 信号,所以看上去都是一个tap.理论上是可以写N阶.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表这里定义的是 pulse 信号,所以看上去都是一个tap.理论上是可以写N阶.

是不是写成自定义的那种脉冲源的格式呢,可以给个例子么

网友:
是不是像下图这样的波形呢,感觉这个tap的个数对于任何一种情况不是无限加的,这个根据你跑的PRBS码的最大游程长度,预加重的持续时间,另外还有最大限度的去加重的幅值有关系

楼主:
PRBS7的码流中最长的连1为7个,最长的连0为6个。
PRBS31码流中最长的连1为31个,最长的连0为30个。

一般来说加重4个TAP的加重,能够满足串行速率28Gbps的传输。

网友:
我的意思指在EDA仿真软件中对tap的设置受制于游程的最大长度和设定的加重时间,我下午用软件验证了一下几种情况确实如此。另外4个tap的加重能满足速率28GBPS的传输指的是满足哪一方面呢,衰减度,BER,jitter,还是其他的SPEC,仅仅预加重就能满足吗,还需要接收端的FFE和DFE么?

好不容易逮住鲨鱼一次,得多掏点东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28Gbps--17inch--0.7db--10e-12

说多了犯规,看草案.

上面那个草案是光?电?CEI的标准还不怎么了解,好好研究一下去

网友:
    没有用过,绑定。

网友:
    仿真招  师傅..

网友(2011-11-27):
    很好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very good.
    hope boss to continue.

网友:
    感觉仿真好难呀

网友:
    楼主 你有没有在hspice中写过乘法器啊 最近想仿真一个电路 里面需要一个模拟乘法器 我一点头绪没有 你有类似经验不 求指教!!!

楼主:
    把图发上来看下。

网友(2012-01-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probe更换成.print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放段以前录制的视频给大家看下!最近手头上的事情比较多,未能及时更新,请大家谅解。

    大家学习讨 ...

级别不够,没有权限下载,能否发到我的邮箱?wutailiang2000@126.com

网友C:
    搂主,Hspice下载不了了,可否再提供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检查了下,可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搂主,Hspice下载不了了,可否再提供一下?
    不胜感激!

是这个网页吗: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mp;highlight=hspice
显示无法找到网页

楼主:
    进论坛FTP里。

网友(2012-02-23):
楼主 想问个问题哈 还是之前那个毕业设计哈 。
想问一下hspice里面 门逻辑 (与门 ,与非门 ,或门之类的)语法怎么用的。
之前在hspice的manual里面找到个关于multi-input gate的语法:
Exxx n+ n- <VCVS> gatetype(k) in1+ in1- ... inj+ inj-
+ <DELTA=val> <TC1=val> <TC2=val> <SCALE=val>
+ x1,y1 ... x100,y100 <IC=val>

由于才疏学浅没看懂就随便写了几句,
主体语句如下:
vi1 1 0 pulse 0 1 0 0 0 10u 20u
vi2 2 0 pulse 0 1 0 0 0 5u 10u
Eand(2) 3 0 1 0 2 0
结果出来的图变成这样子了,完全很纠结啊,

网友:
我就是想请教一下 hspice 里面 这种门逻辑语法该怎么用哈 我想要的效果是输出为0 1 这样子的 最后怎么成了上面那幅图v(3)的样子。楼主能不能就这种门电路的语句给个例子,让我参考参考哈。
或者大神给点指导哈,hspice里面还有没有其他门逻辑的语句?(我最近在做一个ADC电路的行为级仿真,里面的电路模块都只是用理想的,很少涉及实际仿真的电路元件组成的电路,包括之前跟你提的乘法器,我直接用poly(2)语句代替了,以后再换其他的电路哈,o(╯□╰)o){: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

网友:
76楼的图挂了 555555555  我再重发一张 不好意思

楼主:
你的语句选错了,试试下面的语法:

Gxxx n+ n- <VCCS> gatetype(k) in1+ in1- ...
nk+ ink- <DELTA=val> <TC1=val> <TC2=val> <SCALE=val>
+ <M=val> x1,y1 ... x100,y100<IC=val>

In this syntax, gatetype(k) can be AND, NAND, OR, or NOR gates.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G-element parameters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语句选错了,试试下面的语法:

Gxxx n+ n-  gatetype(k) in1+ in1- ...

shark楼主 你说的这个语句怎么用的,我按照我的理解写了个网表 v(1)还好,v(2) v(3)直接 都变成 直流 0电平了啊 。
我就只是想把两个方波进行逻辑与或之类的,怎么波形都这么奇怪。

语句就是直接换了个字母:
vi1 1 0 pulse 0 1 0 0 0 10u 20u
vi2 2 0 pulse 0 1 0 0 0 5u 10u
Gand(2) 3 0 1 0 2 0

这类门逻辑语句太让我纠结了 用起来好艰难。后面那啥x1,y1什么的,我看了几遍解释也没理解它想说什么,所以也没写。      o(╯□╰)o

网友:
{:soso__8961432591078930798_3:}还请shark大神 指教12啊

楼主:
GXXX --- 电压控制电流源
FXXX --- 电流控制电流源
EXXX --- 电压控制电压源
HXXX --- 电流控制电压源
--------------------------------先搞清楚你是那种电源。

gatetype(k)  逻辑门的类型可以是AND,NAND,OR 或 NOR 中的一种,参数
(k)代表逻辑门的输入端数目,”x”,”y”表示作为输入函数的输出分段线性变量。

x1...  在 VCCS 中是:  通过节点 in+和 in-的控制电压,x值必须是递增次序排列。
      在 CCCS 中是:  通过 vn1 源的控制电流,x 值必须是递增次序排列。
      在 VCVS 中是:  通过节点 in+和 in-的控制电压,x值必须是递增次序排列。
      在 CCVS 中是:  通过 vn1 源的控制电流,x 值必须是递增次序排列。
y1...  在 VCCS 中是:  与 x 相应的元件数值
      在 CCCS 中是:  与 x 相应的输出电流值
      在 VCVS 中是:  与 x 相应的元件数值
      在 CCVS 中是:  与 x 相应的输出电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GXXX --- 电压控制电流源
FXXX --- 电流控制电流源
EXXX --- 电压控制电压源

我看了你说的,我又试试,感觉最初用的VCVS还是对的。不过我一直想不清一个问题哈。

我的目标是 与的效果 ,也就是真值表那种:
1  1  1
1  0  0
0  1  0
0  0  0
但是时间上V(3)的效果更像是一种编码:
1  1  3
1  0  2
0  1  1
0  0  0

难道我少设置了什么参数???

全部网标内容如下:
circuit of test2
.options post

*main circuit
vi1 1 0 pulse 0 1 0 0 0 15u 30u
vi2 2 0 pulse 0 1 0 0 0 5u 10u
Eand(2) 3 0 1 0 2 0  % 这EXXX的语句肿么写的 纠结

.tran 2n 60u
.probe v(1) v(2) v(3)
.end

网友:
shark楼主每帖必回,悉心指导的精神太令小弟佩服了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网友:
静静地等待着 大神们来给我点提示 以后要坚持每天来这个帖子签个到啊

网友D:
shark大神 在不在 问你个问题:
怎样给一个子电路添加延时啊,
比如说,我想应用某个子电路的时候,我希望这个子电路是存在延时的,怎么添加这个延时啊 !!!
求指导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shark大神 在不在 问你个问题:
怎样给一个子电路添加延时啊,
比如说,我想应用某个子电路的时候,我希望 ...

用这类语句
Exxx n+ n- <VCVS> DELAY in+ in- TD=val <SCALE=val> <TC1=val> <TC2=val>
+ <NPDELAY=val>
无意中看到了。。。。。。。。o(╯□╰)o
麻烦大家了。。。。。。。。。

网友(点评):
自学spice是需要极大的热情的!

网友:
之前遇到的Exxx(VCVS非独立源)中multi-input gate 语句的用法,我在其他论坛上找到了一些提示,在这里讲一下(纯个人理解,错了希望大家指点一下哈)。
首先参考网址列下: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98195.html   (提到了一些关于三输入语句的用法)
还有一个是逻辑门的spice语句:
http://www.ecircuitcenter.com/circuits/logic_sw/logic_sw.htm

manual上原语句如下(VCVS下的多输入门):
多输入门
Exxx n+ n- <VCVS> gatetype(k) in1+ in1- ... ink+ ink- <DELTA=val> <TC1=val>
+ <TC2=val> <SCALE=val> x1y1 ... x100y100 <IC=val>

语句相关解释如下:
①Exxx          电压控的制元件名。此参数必须以一个“E”且后面紧跟最长至1023个数字字母顺序的字符开始。
②gateype(k)  可以是AND,NAND,OR或NOR。(k)代表输入的门的数目。x’s和y’s,作为输入函数,代表输出的分段线性变量。在多输入门中,仅仅有一个输入决定输出的状态。以上的关键字字不应该用作节点名。
③n+/-          控制元件的正或负节点。
④VCVS 电压控制的电压源的关键字。VCVS是一个保留的关键字且不应该用作节点名。
⑤x1…           通过in+和in-节点的控制电压,x的值必须是递增的顺序
⑥y1…           x的相应的输出电流值。
⑦in+/-         正或负控制节点。规定每维一对。

其中我一直纠结的就是x1,y1的用法,参考国外论坛的大神们的指导,我理解为这里是规定门逻辑电路的真值表的。
我写了两个网表如下:
先来一个或非门的
circuit of test2
.options post

*main circuit
vi1 1 0 pulse(0 1 0 0 0 50n 100n)
vi3 2 0 pulse(0 1 0 0 0 75n 150n)
e 3 0 nor(2) 1 0 2 0
+0.0 1.0v
+1.0 0.0v

.tran 2n 1u
.probe v(1) v(2) v(3)
.end
效果如下:

再来一个与门的
circuit of test2
.options post

*main circuit
vi1 1 0 pulse(0 1 0 0 0 50n 100n)
vi3 2 0 pulse(0 1 0 0 0 75n 150n)
e 3 0 and(2) 1 0 2 0
+0.0 0.0v
+1.0 1.0v

.tran 2n 1u
.probe v(1) v(2) v(3)
.end
效果如下:

有什么错误希望大家指出来(有种不祥的预感) ,好学习一下!!!

网友:
虽然可能这个问题就我反应迟钝,不过我补充一下:
在这个语句中,and/nand 是输入中较小的一个影响输出状态,而 or/nor是输入中较大的一个影响输出状态(和我们所理解的门电路逻辑一样)。这里的x可能就是对应着系统判断之后输入中较大的或者是较小的一个值,y就是对应着这种判断结果应该输出什么值,(不知道我是不是理解偏了)。所以,按照门电路的逻辑,我们只需要在,x1,y1,x2,y2,.........中注意设置x,y对应的逻辑关系。

顺便在此 大力感谢一下shark楼主给我的指导,有不会的我会再回来的(这么说肯定会回来的,o(╯□╰)o),希望大家继续指导啊 !!!

网友:
要翻页了么 好吧 90楼我要了
真心觉得89l的东西写得连我自己也看不懂啊 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