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怎么样去判断哪些网络是需要走成差分信号的

楼主(2010-05-27):
在画图的时候,要怎么去判断哪些网络需要走差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看datasheet才能知道

网友: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希望高手作详细的教程。

网友:
一般信号网络名带“+”“-”或“P”“N”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差分对,但具体线宽线距走多少需要看阻抗

网友(2010-07-21):
有些TXD\RXD这样标示的,也可视为差分信号!最为典型的就是USB接口引线!

网友(2011-02-17):
USB、HDMI、SATA、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