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ORD文档中加入PROTEL电路图

楼主(2010-05-27):
如何在WORD文档中加入protel电路图

撰写电子制作类文章最好有1∶1的印制板图,而现在广泛使用的Protel软件的PCB程序中的剪切板和WINDOWS95系统的剪切板不相容,用屏幕拷贝的方法很难得到1∶1的图纸,本文介绍一种方法,用CorelDraw8.0进行转换,可以在Word文档中加入精确的1∶1印制板图。

第一步:安装打印机

打开打印机文件夹→双击“添加打印机”→按屏幕提示进行操作(生产商选HP,打印机选HP LASERJet 5P/5MP Postscript,打印机端口选FILE在磁盘上创建文件)→添加好打印机后,用鼠标右键单击刚创建的打印机图标→在弹出菜单中单击“属性”,打开打印机属性对话框→点击“PostScript”,在PostScript输出格式中选EPS→点击“图形”,在分辩率中选600dpi→点击“确定”。

第二步:打印印制板图

在PCB程序中点击“打印”命令,出现打印对话框→打印机选HP LASERJet 5P/5MP Postscript on File→Print Scale中输入1(为得到1∶1的印制板图)→选好输出的图层→打印输出(按屏幕提示键入一个输出文件名)。

第三步:转换图形

启动CorelDraw→在文件菜单中点击“导入”,出现“导入”对话框→文件类型选Postscript Interpreted→找到刚才打印的文件名并选中→点击“导入”按钮→导入文本类型选“曲线”→点击“确定”,印制板图被导入→在“排列”菜单中点击“修剪”,打开修剪窗口→将印制板四周无用部分修剪掉→选中印制板图→点击工具栏中“复制”按钮,印制板图被复制到剪切板上。

第四步:印制板图加入Word文档

启动Word,将光标移到需加入图形的位置,点击工具栏中的“粘贴”按钮,印制板图就出现在文档中。

网友: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AD的复制直接在WIN的剪切板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针对Protel的方法了,特别是PCB设计的操作。
    AD对系统要求太高,电脑配置差了,跑不起来的,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用AD的,不过也感谢你提供的方法,呵呵。。。

网友:
唉 直接截图 或是转成PDF文件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这位朋友没有用过这个了,截图是不清晰的,而且是非常的不清晰,尤其是放大后,看着会很模糊。
    你说的转换为PDF文档,与这篇文章不符。我说的是插入word中,如果转换为PDF文档后,那你怎样插入word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word可以转换为PDF,同理PDF可以转换为word

网友:
直接复制就OK了啊,哪有那么麻烦啊。要是99的画需要把一个原理图option关掉就可以把原理图的title那个框去掉,AD系列直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