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诸多疑问

楼主(2010-05-27):
AD里面是不是直接定义board shape就可以了,而不需要选中什么物理实体然后redefine from the selected object.是不是只要有define board shape板厂就可以确定板子的大小了,虽然定义的board shape看不见
在设置颜色的对话框里面有一个board line color, 是不是指board shape的颜色,为什么我设置了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呢
在AD里面有没有使零件对齐的方法
AD的Power net是不是仅仅指的是plane里面的net呢
为什么winter 09版本不支持不同颜色hilight net而summer 09支持,可是winter 09是晚于summer 09的版本啊,是不是这个功能被砍掉了,可是这个功能是多么的实用啊

网友(点评):
冬天过后有夏天,夏天过后有冬天,谁早谁晚都能看出来,真强阿。区别版本的地方在其版本号,了解的最后一个不再升级的版本是 轮回后的 夏天: 9.4.0.20159

网友:
1、AD中板外形定义后,同时需要机械层1再定义一下,以做为出GERBER时,板厂做参考。
2、board line color一般不用理会。
3、有器件对齐命令,要先选中需对齐的器件,再用图示中的命令。
4、AD的Power net不一定就是plane里面的net,设计人员自己定义的。
5、不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自己又问了很多弱智的问题,感谢jacklufeng耐心的回答

网友:
summer09 是最新吧

网友:
winter09才是最新的。

楼主:
AD是用时间命名的

winter09晚于summer09

楼主(2012-12-18):
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如果颜色一直设置不成功,那么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如果颜色一直设置不成功,那么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哈哈 你这个问题持续时间真够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