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铺铜为什么不避让过孔

楼主(2010-05-27):
16.2动态铺铜后,对过孔好像是完全覆盖的

貌似正常的应该是这样~~

是不是我有设置没弄对

但是电源层就出现这个问题
地层就是ok的

网友:
我的也是,刚开始打开的时候是自动避开的,后来我改了些走线他就不自动避开了,请高手解答,是不是哪设置出错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你试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覆铜试试

网友:
是一是你间距没设好,看起起好像是同网络的哦。如果可以把文件处理一下贴上来吧。这样大家查起来快。

网友(2011-12-11):
setup--drawing options--status--up to smooth.....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层显示的问题罢了,,

如果是负片的话

网友:
    对,仅仅是显示的问题,出gerber后最好核对一下,没啥可担心的,我一直这样出。

网友:
    对,仅仅是显示的问题,出gerber后最好核对一下,没啥可担心的,我一直这样出。
    软件自身原因

网友:
    shape没在smooth状态下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