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PCB 的坐标文件睚在哪里输出?

楼主(2010-05-27):
请教大师PCB 的坐标文件在哪里输出?坐标文件输出有何用处?+ Q9 o# P( |2 U
谢谢!

网友:
进入Tool/Basic Scripting后选17条,Run执行命令就可以输出坐标文件了

网友:
它的用处是:当有SMD元件采用机器安装就必须输出元件坐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