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le设置没有作用

楼主(2010-05-27):
在rule system里面,有设置soldermask2soldermask的rule,MinmunsoldermaskSliver,默认的是10mil(感觉有点匪夷所思),随便的一个IC或者BGA很容易就可以达到这个距离,貌似板厂可以达到的最小宽度是4mil,但是板子上过于这个rule的DRC一个也没有
在polygon manager里面有一个动作shelving polygon的作用是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啊

楼主:
发现相关的DRC既没有on-lien也没有batch
不过貌似Soldermask2Soldermask的错误是应该这样啊

网友:
shelving polygon 挂起铺铜,本人经常用。在你已经铺好铜后想更改布局或者走线时用这个命字,等你改完再释放挂起的铺铜,可保留你铺铜的形状。

楼主:
shelving polygon 挂起铺铜,本人经常用。在你已经铺好铜后想更改布局或者走线时用这个命字,等你改完再释放 ...
引用 网友A:

    呵呵,尝试了一下,觉得很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2010-06-30):
很不错,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1-04-30):
一些默认的99SE设置的问题
都有用的

网友:
当然也可以视自己的需要而定。。。。

网友(2011-07-03):
好久都没有用了,差不多都有点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