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热风焊盘设置

楼主(2010-05-28):
各位大虾好,弱弱的问问,mentor Dxdesigner中制作封装,散热焊盘没有电气属性,如果在画封装时,画一个散热焊盘,则在合成Part时报错(因为原理图中是没有散热焊盘对应的引脚的),能不能像altium一样,用填充图形代表散热焊盘,这样就不会因为现引脚数不匹配而导致合成不了Part。如果能,请问大虾们怎么操作啊?

网友:
cell的脚可以比symbol多,只要在做part的时候管脚映射那最后一栏把多余的脚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