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库的管理问题

楼主(2010-05-28):
各位高手们,元件库要怎么管理才不容易出错和规范些?建多库了我担心在不同元件库之间有同名称元件存在而引起调用元件的错误.....就算设置了当前活动库,感觉也不够安全啊.让系统只存一个库是不是方便些?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再顶上,是不是问得太肤浅啦...帮帮忙,让我可以参考参考嘛

网友:
PADS和protel自带的库都不怎么样,所以在做板子的时候好多还要自己做DECAL,做CAE,做PARTER。有时候为了方便就从别人那里拷几个库过来,或者拿软件自带的库改来用用。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很乱。经常出现重复的PARTER名字,库多了更乱,如果建库时不能合理分类就更乱了,可能只有自己知道哪个元件要到哪里去找。我开始的想法是建理一个自己的“万能库”,从第一次用开始,把自己用到的所有元件都拷到这个库里来,每遇到一个没见过的就从其他库拷,找不到就直接做一个。这也是我以前用protel的习惯,不过这样有个缺点是与别人共享时不方便,别人要从我这里拷一个元件库的时候,要么就单独从我这里做一个元件的单独库拷出去,要么就把整个“万能库”都拷走,这样别人就不方便了。昨天从师兄那里拷一个10几个BANK的FPGA库的时候,因为一时疏忽就不小心漏掉了两个CAE,画图时就找不到BANK了。仔细检查又请教师兄才发现问题。然后师兄又很耐心的给我讲了一下库的管理,听完之后感觉很受教育。师兄的设想很明显比我的那个“万能库”要明智许多: 他不是要把所有元件建一个“万能”库,相反,是每一个元件一个库,或者一类元件(比如电容、电阻常用元件建一个),这样许多库构成一个“库群”。真正画板子的时候又不直接调用这些库。而是每一个板子(工程)建一个库,然后把这个板子所需要的所有元件从“库群”里拷到该板子的独有库中来,如果板子有“库群”里找不到的元件,就新建一个库,然后记得把这个新元件的库在“库群”里存一份,就像“入库”一样。 感觉这个方案就像“诺亚方舟”一样,所有元件都在“库群”里备份一份,这样似乎有很多冗余,但是利用共享,所有人用起来都方便。而且每个板子一个库,这样在做板子的时候完全可以把PADS里的其他库都删掉,就不会受到那些名字重复带来的困扰了。另外师兄还推荐了一个新建元件库命名的方法,为了与系统自带库区别(避免重复),也为了方便查找,在名字里把元件类型、基本参数、封装类型、甚至管脚数都写在名字里。比如0204封装的104电容,就命名为CAP_104_0204。这个元件管教数为2,众所周知就不用写了,如果是FPGA这样的大块头就有必要了。这样命名在查找的时候也是一目了然,很方便

楼主:
谢谢languangno1,学习了.
其实我也这样的想过,阻容/三极管建一个库,IC建一库,其它类型的(如晶体,电感,接口等)建一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