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5-29):
我想FPGA的输出时钟(差分)达到1G,选用那款fpga比较合适?望指点一下。
ps:是altera公司的

网友:
1G的时钟信号...什么设计需要用这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速a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这么高速的ad吗?个人在ADI上面只见过最高四百多msps的...也许是小弟孤陋寡闻了,能透露下是哪款ad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86101g2b 是da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一下Datasheet,感觉很模糊...

不知道这个频率是指特定的中频信号还是随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看这个的时候,也看的很模糊,一共有三个时钟信号(记得没错的话)一个是fpga同步时钟,一个数据输入时钟,还有一个就是数据输出时钟。好像输出时钟才达到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