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延时与微带线阻值的关系

楼主(2010-05-29):
书上说“线宽越小,两个逻辑门元件的之间的传输线延时就越小”,不知该怎么解释?请大家指点下,小弟先谢了

网友:
传输线延时和传输速度相关
传输速度和pcb相对介电常数Er相关
Er主要和pcb材质和工艺有关
个人看过的资料貌似线宽没影响到延时
传输线延时一般为150~170ps/inch,其和线长是密切相关的
至于你看的是那本书 这个....难道是我out了?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可书上就是这么说的,难道线宽除了决定阻值还影响其他的?

网友:
對微帶線而言是有這樣的關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電磁場在不同介質中的速度不同所引起的效應。線寬會影響場在空氣中與在FR4介質中的比例,所以會造成傳輸速度些微的不同。請比較下面兩個Polar 的圖,除了阻抗有變化外,延遲時間也略有不同。

圖不很清楚,解釋一下: 10 mils 線寬,Delay = 147.1 ps/in  (速度較快) , 20 mils 線寬時,Delay = 152.3 ps/in。

网友:
UP
把polar搬出来了?太强大了 我都没注意有这个的
学习~

网友(2010-09-03):
有没有计算传输延迟的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