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孔没连接上的问题。。。

楼主(2010-05-29):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问题?
在铺完铜进行connectivity检查的时候,有时会报地孔没连接上的错误,有时又没有。我都挨个检查了地的连接,应该是都连接上了。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补充一下,比如说软件报BGA下有个地孔没连接上,我将那个过孔删掉后再添加上去再检查又没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