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个脚的BGA封装换26个脚的BGA封装,要怎么连接呀?我们主管为难我。

楼主(2010-05-29):
20个脚的BGA封装换26个脚的BGA封装,要怎么连接呀?我们主管为难我。   怎么搞呀?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不过要改动必须进入ECO

楼主:
就是把一个板子上的BGA20个脚,换成26个脚,   多出来六个脚,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连了,2 O3 m7 _. I" I
如果把20个脚的元件换成20个脚的元件,我就照着连接就行了,问题是现在换的元件的以前旧的元件的脚数都不同

网友:
那得看你原理图是咋连的,管脚定义,就算是20换20,你也不能简单的去一个连一个啊。

网友:
參照datasheet 從原理圖開始改吧 沒別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