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ORCAD10.5缺少LICENSE.DAT

楼主(2010-05-30):
安装orcad10.5缺少LICENSE.DAT,请问谁有这个LICENSE.DAT,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2010-06-30):
回复 楼主:
安装错误问题解决

网友:
一、安装:
1、安装时一步一步按照缺省点击下去,直至安装结束,稍后重启,如果有防火墙之类的安全软件提示有新增启动项,请点击允许。将Crack文件夹中的ORCAD_v105.dat文件复制到指定安装的路径下,如D:\OrCAD\orcad_v105.dat

2、选择"我的电脑"单击右键,选择"属性\高级\环境变量"-设置环境变量
    LM_LICENSE_FILE=C:\OrCAD\orcad_v105.dat;

按照环境变量的方法设置系统变量CDSROOT=C:\ORCAD\ORCAD_10.5

3、使用OrCAD 10.5会出现如下问题的说明: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threads has read from or write to a virtual address for which it does not have the appropriate access

当用ORCAD10.5打开一个文件时,弹出错误窗口,大意是一个线程读取虚拟地址错误,程序将关闭,点确定是保存后再关闭,点取消是直接关闭程序

解决方法: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下的 NoRecentDocsHistory注册表项(DWORD类型的)设置为0,重启explorer.exe进程

网友(2023-10-13):
参考一下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