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S参数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0-05-30):
这个是我用SI9000仿真的得到的4端口S参数,请问同一个频率分做4x4矩阵表示的S参数每行没列各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每个频率点16个数据,不是很正常吗?S11,S12.....S14  S21,S22,..S24........S44

网友:
以二端口网络为例说明各个S参数的含义,如图所示

二端口网络有四个S参数Sij代表的意思是能量从j口注入,在i口测得的能量,如S11定义为从Port1口反射的能量与输入能量比值的平方根,
也经常被简化为等效反射电压和等效入射电压的比值,各参数的物理含义和特殊网络的特性如下:
S11:端口2匹配时,端口1的反射系数
S22
:端口1匹配时,端口2的反射系数

S12
:端口1匹配时,端口2到端口1的反向传输系数

S21
:端口2匹配时,端口1到端口2的正向传输系数

对于互易网络,有:S12S21 对于对称网络,有:S11S22

对于无耗网络,有:(S112+(S1221

我们经常用到的单根传输线,或一个过孔,就可以等效成一个二端口网络,一端接输入信号,另一端接输出信号,如果以Port1作为信号的输入端口,

Port2作为信号的输出端口,那么S11表示的就是回波损耗,即有多少能量被反射回源端(Port1),这个值越小越好,一般建议S11<0.1

即-20dBS21表示插入损耗,也就是有多少能量被传输到目的端(Port2)了,这个值越大越好,理想值是1,即0dBS21越大传输的效率越高,

一般建议S21>0.7,即-3dB。如果网络是无耗的,那么只要Port1上的反射很小,就可以满足S21>0.7的要求,但通常的传输线是有耗的,尤其在GHz以上,

损耗很显著,即使在Port1上没有反射,经过长距离的传输线后,S21的值就会变得很小,表示能量在传输过程中还没到达目的地,就已经消耗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