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fpga)

楼主(2010-05-31):
现在想要设计一个原理图,ad输入,da输出。
其中ad芯片输出的是lvds信号(500M),给一个高速FPGA(信号的频率会降到250M),然后高速fpga给一个大容量的fpga,接着信号(250M)又给另一个高速fpga。然后输出lvds信号(500M)给da芯片。

现在想问的是高速fpga输出的是lvds信号还是普通的ttl信号好实现?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响应呢

网友:
信号降到250M,你是打算做拼字处理吗?给一个大容量FPGA,接着又给另一个高速FPGA...看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一个大容量的FPGA呢?如virtex5系列...

使用lvds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速FPGA只用来处理信号,不占用内部资源。而大容量FPGA相当于一个RAM。如果只用一个大容量的FPGA,我们已经做了一板了,只能达到200M。用的芯片是stratix2的片子

网友:
那么高频率自然用lvds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很浪费...altera的片子只用过cyclone3,跑过400MHz,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IO的速率能达到,没问题的。只是内部处理的时候,速度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做硬件的,FPGA代码偶尔才写...尝试使用片内总线做高速互联,数据分模块同步处理,再在模块中使用流水线式处理,注意单位模块cash的算法...不知道这个提议是否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