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 decal问题?

楼主(2010-05-31):
如下图要做一个USB 的PCB封装,请问这个封装的外框,丝印及中心点如何定?
最好哪位大大有空做好了放上来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啊!

楼主:
非常好感谢!
但中心点为什么要那么定呢?中心点与SMD没有关系的吗?
还有外框和丝印怎么画法?
clearance rules里面的body to body的body是在哪一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好人做到底吧

网友:
1.中心点一般放在定位孔的对应中线上。
2.外框和丝印用2D线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吧!
3.body 放在TOP层,你不可能把元件埋进PCB内层中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