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LTIUM在交互式连线时看不到光标自动吸到焊盘上,以前可以看见的

楼主(2010-05-31):
如题,有人会弄出来吗,没有自动吸附到焊盘或导线上,不方便交互式连线啊!!

网友:
肯定是 你 格点没有设置  设置的太小   鼠标不会自动抓中心

网友:
没有啊,我一直设置的是0.01的Grid都可以自动抓到
虽然以前也有你这样的现象,不过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就好了,也就没有管了,关注中……

网友:
格点分三种,一种是走线格点 ,一种是器件格点,一种是电气格点,你需要改的是电气格点,如图:

楼主:
可以了!!
谢谢tancilin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