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距离的时候 提示 No air gap -- both elements are not defined on BOTTOM.

楼主(2010-05-31):
有人碰到过吗? 怎么解决的哈~

网友:
both elements are not defined on BOTTOM   你测量的不是一个层面的东东

网友:
楼上正解,要测量不同层的插件和贴片间的距离信息,要切换到同层显示(针对pad)

楼主:
我没说清楚。。 测得是TOP层两个SMD焊盘的距离 也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