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地址线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0-05-31):
求教:
关于DDR2地址线等长的问题:
在设计新产品,有用到两个DDR2,要求DDR2地址线A0-A12要等长,请问怎么设置,操作,越详细越好!
万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帮忙指导!

网友:
将A0-A12 设置成一个CLASS    然后你可以查看它们的长度,得到一个范围,在LENGTH 里面设置好 范围 就可以利用自动绕线命令绕等长。

网友:
如果AD是分支走线,那么应该如何在AD里面设置T点

网友:
目前AD还没有T节点设置这个功能,ALLEGRO里有,在高速设计这块,奥腾还是很欠缺的
不过有个比较笨但实用的办法:就是在绕地址分支的时候,先另存一个板子,删掉地址分支的另外一边,把一边的线绕好后再拷贝上去

楼主:
哎!我的奥腾几时有关于这方面的更新啊?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这个问题会关系到使用奥腾软件的兄弟姐妹!

楼主:
希望奥腾的开发者能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目前AD还没有T节点设置这个功能,ALLEGRO里有,在高速设计这块,奥腾还是很欠缺的
不过有个比较笨但实用的 ...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另外的办法,我觉得比这个方法更简单!

楼主:
将A0-A12 设置成一个CLASS    然后你可以查看它们的长度,得到一个范围,在LENGTH 里面设置好 范围 就可以利 ...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是单一的点对点的等长!T型等长就不好做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愿闻其详

楼主:
如图,先走A线,记住A线长度,再走B线,然后得到了A+B的总长,再减去A线长就等于C线长了!假如你A的线长是12.5MM(记住),走B线(先走距离长的一边)后得到线的总长是20MM,那么分支的一伴就是20-12.5=7.5MM,再把C线走好,利用我们蛇行等长的工具,(因为C线的长度短于B线)把总长设置为:27.5MM,C线走蛇行线则OK!
个人习惯觉得可行,可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得知A段和B段,以及C段的长度?我个人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成三个板子,分三块去饶等长,AD里没有PADS里PIN脚对这个概念,你无法在一个板子得出A段是多长,B段是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CB过滤器里可以看到长度!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我所知过滤器只能显示网络的长度,不能显示两个PIN脚之间的引线长度,不知道楼上的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看到线长的,但B和C的长度要像我上面说的那样算出来的!仔细研究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终于明白你什你什么意思了,原来是走一段记录一段的长度,这个太麻烦,我个人觉得还是分开绕比较好,总之一句话,期待类似ALLEGRO里的的T节点功能设置功能出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讨论!
    小段总结:目前已有以上两种方式了,可依据个人习惯使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讨论分享!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的分享,今天试试.

网友:
能不能分段统计一个网络里线的长度呢?

网友:
如果软件有T点的设置就好了

奥腾老是折腾一些忽悠MM的功能

关键的功能老是不更新,都向他们反映了N次了

网友(2010-08-05):
谢谢啊,正为这个问题头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