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99中如何将已布好的线一次性删掉啊 ?

楼主(2010-05-31):
如题!谢谢了!

网友:
快捷键: 按U再按A

网友:
这样只能将孔和线删除掉  如果有铜皮的话  去不掉的   还是要手动去删除     当然你也可以在TP 里面SHOW/HIDE   里面 先ALL HIDE  再仅仅显示POLYGON  然后再整板选择删除  铜皮不多 直接删除更方便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就剩元件和边框了!

网友:
本来不就是 想删掉所有的走线和孔  保留器件啊

网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打开PCB后用PLACEFILL放置一块铜皮在你要删除的层将你的线路全部覆盖住。再按S+P键后DELETE即可删除所有走线。。

网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打开PCB后用PLACEFILL放置一块铜皮在你要删除的层将你的线路全部覆盖住。再按S+P键后DEL ...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蛮不错的
呵呵

又学一招

网友:
在tools下拉菜单下点击Un-Route,在点All

网友(2010-09-16):
回复 网友B:

    这个仁兄,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一次,可惜没有成功。您能再叙述详细一些吗?或者贴图上来,方便理解下。谢谢了。。。

网友(2011-06-08):
好像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是可以的,按照我实际的操作,详细如下,希望你能明白,嘻嘻。

   按下PLACE FILL(即快捷键p+f),放置一块铜皮在你要删除的层将你的线路全部覆盖住【即按下鼠标左键不放,拖出一块铜皮、该铜皮覆盖在你要删除的线路】。再按S+P键后点击该铜皮的任何位置,再按下DELETE即可删除该区域的所有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试过是可以的,按照我实际的操作,详细如下,希望你能明白,嘻嘻。

好像不行!倘若你不是用TOP或bottom层走线的话!而且最后一步是用FILE/CLEAR, 而不是用delete!

网友(2011-08-15):
    有种方法,先选到你要删除当前层,按命令S+Y即可,

网友:
crtl+a    然后。。T+U+A  多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