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办法让AD 中过孔自动填 锡

楼主(2010-06-01):
类似于这样的。连接型  过孔。

我想让工厂出厂的时候自动把过孔用锡填满了。请问有设置方法吗。

网友:
不开阻焊窗就可以了

网友A:
你说的  过孔用锡填满了  是什么意思!   好象没听过 过孔塞锡的 只有塞阻焊  或者盘中孔塞树脂。  你   简单点说  焊盘漏出来就不要TENTING    不漏出来就TENTING

网友B:
楼上的斑竹;过孔塞锡这种工艺是有的;通常是为了在高密度PCB中增加过孔的电流导通能力,不过过孔塞锡后一般也会做过孔的绿油处理(不开阻焊窗),以防在焊接时短路!

网友:
HEHE  受教了

楼主:
楼上的斑竹;过孔塞锡这种工艺是有的;通常是为了在高密度PCB中增加过孔的电流导通能力,不过过孔塞锡后一般 ...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想增加过孔电流导通的能力,而且最好是过孔塞锡以后,用阻焊油盖上。

请问这个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和制板厂交涉

网友(2010-07-02):
這種方法是你把過孔的焊盤孔徑設大,然後開窗,最後你過波峰焊後開窗的過孔就上錫了!

网友(2020-07-07):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斑竹;过孔塞锡这种工艺是有的;通常是为了在高密度PCB中增加过孔的电流导通能力,不过过孔塞锡后一 ...

大神,请教一下您,有那些pcb厂家可以做过孔塞锡啊,我联系了好多家,大家都做不到。能请您帮推荐一下吗?

@WFY2008

网友:
我也遇到了您的问题,不知道您后来是否有解决呢?是按WFY2008大神的做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  过孔用锡填满了  是什么意思!   好象没听过 过孔塞锡的 只有塞阻焊  或者盘中孔塞树脂。  你   简 ...

    TENTING是盖油,LZ要的是填锡多数厂家都不做,因为工艺麻烦!

1.一般是如果情况允许,通过增加过孔数量解决
    2.改用焊盘,通过焊接的时候填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