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导出DXF后,CAD2004打不开!

楼主(2010-06-01):
各位前辈,你们好!
     现在使用ALLGRO15.5做了个板,在导出DXF文件后,为何CAD2004打不开,并弹出一个对话框:“!dbmaini.cpp@1125:ewrongDataabase"
请高手解决,谢谢!

网友A:
AutoCAD对文件要求比较高,有一点小问题它md都打不开.

你可以用比较烂的国产cad软件打开,然后再保存一下后就可以用AutoCAD打开了.

比如中望CAD;用PRO/E也可以.

楼主(2011-09-30):
引用 网友A:
AutoCAD对文件要求比较高,有一点小问题它md都打不开.

你可以用比较烂的国产cad软件打开,然后再保存一下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