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局部规则能设置吗?

楼主(2010-06-01):
例如:BGA周围一个指定范围内需要较小的线宽线间距怎么设置规则啊?  J9 h( C9 [. t
好像没这个功能,真是郁闷!

网友:
有  你放一个ROOM   然后 在规则里面  增加 WITHINROOM(你的ROOM  名字)    就可以指定相应的范围了

网友:
顺便说下 DESIGN   -ROOM   -PLACE     放置ROOM1   ROOM  可以重命名的  然后用 语法WITHINROOM(ROOM1)   就可以

网友:
只可以限制线宽,但不会自动变到设定的宽度。还不能像ALLEGRO的区域规则那样。

网友:
那是你没有设置好吧,很好用的呢,根据线宽很清楚的能看到区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