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在HFSS-->>output variation里面怎么建立如下函数方程?

楼主(2010-06-01):
在HFSS10.0-->>create report-->>output variation里面想建立一个函数方程:
      RL=1-|S11|^2-|S21|^2

想要实现的plot:

      X轴表示频率。Y轴表示RL,并且以对数形式(dB)体现

试了几种方式,看结果应该不对,希望高手指点下,谢谢先~~~~~

网友(2010-11-02):
不需要函数形式,直接可以选择 X,Y轴  变量

网友(2011-06-05):
RL = 1 - mag(S11)^2 - mag(S12)^2
S11 = ....
S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