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2010-06-01):
现在我要做一个板子,关于AD,DA的。我准备用两层作地,大家觉得我是应该AGND和DGND各一层好呢,还是每层里面都有AGND和DGND,把他们分割,好呢?

网友:
这个看你如何布局了,俗话说的好,看一个人的功力如和,就看布局了,针对不同的布局自让有不同的地平面。

不过可以给你条参考意见:布局模数分开,尽量各有各的完整地平面,2个地平面间根据实际情况单点或多点接地。便于迅速回流,至于你提到AGND/DGND 各一层,兴许你有你的考虑。。。在这里我保留个人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其实模拟信号不多,应该都能以模拟地回流,可是数字信号比较多,我就怕以数字地为参考平面的那层走不下线,要转到模拟信号参考平面的那层走线,这样怕会有问题

网友:
不建议各一层。建议AGND和DGND按照区域分割开来,在空间上不重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觉得也是呢!不过我现在觉得不分割反而更好,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只要互相不干扰就行

网友:
模 拟 信 号 干 扰 大 ,要 数 模 分 开 .支 持 四 楼 说 法

网友:
模拟信号一般接口进入,若你定位好,即可将模拟部分均放置在附近,而与数字区域严格分割开,以免互相干扰。
一般分别用模拟数字地各一层的话,一般在模拟数字很杂乱的情况下,分不开的情况下这样分,回流会更好的考虑。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