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欄位帶入PCB

楼主(2010-06-01):
請問各位高手

若要將orcad內的value連同pcb footprint轉出asc
帶入pads內,
是否一定得要在part type建立相應的library?

有沒有辦法用一個decal一個part type來
mapping到相同pcb footprint 但不同value的原件?

比如電阻、電容,value太多種 要建立相應的part type
也是很繁瑣的手續

网友:
    不用,ORCAD 导出asc 文件时,将Value 值一起导出, PADS 导入asc 进元件就会有Value .

楼主:
    orcad導出asc文件帶value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是在於從pads import asc時 會出現如下訊息: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0402;0.1UF >
C11    C0402;0.1UF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0402;0.1UF >
C12    C0402;0.1UF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C0402;0.1UF >
C13    C0402;0.1UF

    所以才請教各位 是否一定要建立相應的 part ty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