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和prepreg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6-01):
    PCB叠层中有core和prepreg,请问它们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core两面有铜
    prepreg没有铜

网友(2010-07-21):
    HDI中用的附树脂铜皮"或"树脂涂布铜皮

网友(2012-08-21):
    2楼的所说有误
    core 是指PCB的基材,又或叫固化片,不一定两面都有铜皮,
prepreg,半固化片,作为PCB压合时的一种填充介质,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PP叠在一起,但core与core不能直接叠在一起,中间要加pp。
    这是我所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