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这个菜单命令不能改变成网格状的铜?

楼主(2010-06-01):
为什么用这个菜单命令不能改变成网格状的铜?

  我用上面的命令不能改变shape为网格铜,
我用右边的第二种方法可以,但用上面那个菜单的命令不行,为什么??      点“箭头”,去选铜皮shape,然后右键Parameters,然后Fill style:Xhatch   可以变成各种斜角和直角的网格状铜!

网友:
菜单下的设置是对全局的覆铜更改。选中SHAPE右键里的更改是针对单个更改。

楼主:
但我用全局的覆铜,它没改变!!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铜是我刚铺上去的,我只是想试一下行不行.  本来如果在什么都没有设置的情况下,全局的应该是可以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