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eo中器件布局的导入导出

楼主(2010-06-01):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Expedition中输出了器件的坐标信息,如下:

X6 6559.78877952756 1476.4824015748 90 TOP CON17-TM5R4-8
X4 6470.7975984252 4168.59279527559 90 Bottom CON17-TM5R4-8

有器件的位号 XY坐标 角度 放置面 封装名,都是以空格隔开的

现在想把这些信息导入allegro的板子中(expedition和Allegro网标是一样的)Allegro自带的那个导入布局的功能和这个格式不一样
请教能不能利用skill,以上面的格式来导入导出Allegro中的器件布局信息?有没有人能提供这样的skill?

先谢谢了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文件信息写了一个,执行ex2alg命令运行,选择要转换的文件(.txt后缀),在当前目录下就会生成一个以allegro_开头的.txt文件。

下载(源码):

楼主:
谢谢deargds,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