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栅格问题

楼主(2010-06-02):
刚刚开始栅格我调的比较小 用reuse重复图片的排版 后来发现对齐非常花功夫 然后就想把栅格调大速度会快些 但是对不齐 (小的话非常繁琐) 请问有什么办法没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选中要对齐的元件,ctrl+L就可以进行各方向的对齐排列。

网友:
在布局时候,直接就有一个对齐的功能,右键align

楼主:
选中要对齐的元件,ctrl+L就可以进行各方向的对齐排列。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是一个元件了,是一个电路 我用reuse重复了好多的电路 如果一个一个布线的话也比较不好吧

网友:
可以设定reuse模块原点位置的。作了reuse后可以先设好合适的原点,在移动的时候就可以用s命令准确定位。
栅格也不是设得越小,定位就会越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