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加工流程

楼主(2010-06-02):
今天看资料在讲钻孔电镀的时候说到这样一句:
The top and bottom copper is actually patterned after the plating process is finished because the plating process would replate the areas where copper had been removed.

我的翻译是这样:在顶层和底层的铜皮实际上在在电镀过程完成后才形成图案,否则电镀工艺将会在之前移去铜皮的位置又镀上铜。

这样一来,到底是先蚀刻掉铜皮还是先钻孔电镀呢?

网友(2011-09-16):
先钻孔--沉铜(在孔内电镀很薄一层铜)--全板电镀(孔内镀铜,铜皮上也会镀上铜)--外层图形(完成外层电路的图形转移)--外层蚀刻(把多余的铜皮蚀刻掉,剩下的就是电路了)

网友(2011-12-01):
先钻孔-电镀-蚀刻

网友(2013-05-27):
这是什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