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无模命令 选择网络

楼主(2010-06-02):
就像用无模命令选择元件高亮,(SS U1)的无模命令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你要选择gnd网络:输入无模命令n gnd,取消的话输入n-

楼主:
回复  diyming

    比如你要选择gnd网络:输入无模命令n gnd,取消的话输入n-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个好方法,不过我想像,选择元件那种方法。如(SS U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选择元件的管脚?

楼主:
就像右键select net的网络选择方法。 有没有无模命令的?
右键select net

select net

select net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倒是可以选择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