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TK6253的問題

楼主(2010-06-02):
有沒有誰畫過MTK6253的案子,聽說這個芯片SMT不良率很高?
另外此方案一般用層板。

网友:
还好呀,一般6层。只要这颗芯片不铺铜,多打主地空,其他的工艺跟一般芯片没啥区别。

网友:
SMT不良率很高主要与PCB设计和锡膏质量,SMT工厂的技术水平有关

PCB设计占70%

网友:
嗯,楼上说的很对,SMT不良率高,主要的原因还是制版厂的工艺水平,锡膏质量,PCB的设计
你如果做的是手机板的话,建议打板尽量找评价比较高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