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如何添加mark点

楼主(2010-06-02):
请问:

pads layout中如何添加mark点?谢谢!

我在其他网站看到是这样做的:
1.添加一个直径为1mm的圆形焊盘
2.在该焊盘上画个圆形的copper pour cut out
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正确?

各位有没有mark点的制作规范,可以拿出来参考一下吗?

楼主:
没人理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rk没有接触过,可以为我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PCB 工艺设计规范.pdf (93.12 KB, 下载次数: 275) 里面有,5.7基准点

网友:
    里面有,5.7基准点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档里提到的间距要求偏大。比如0805电容、电阻的推荐间距达到1.27mm。
而我实际布局的时候,电容电阻的丝印外框是重叠的。

网友B:
    这个文档里提到的间距要求偏大。比如0805电容、电阻的推荐间距达到1.27mm。
    而我实际布局的时候, ...
引用 网友C:

    规范是硬性的,使用应用要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