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打开protel99se内层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0-06-02):
一直使用protel99se,最近升级到ad9,使用ad9打开一张protel99se画的4层板,发现顶层、底层、内层2均无问题,内层1全转乱套了。敬请赐教

楼主:
急寻答案,谢了

网友:
一般来说内层有负片,转到高版本都会有问题,因为AD和99SE的分割方式不一样的,所以负片转的高版本需要重新画一下,正片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天哪!好多板子都要重画吗?有没有好办法?我们公司要软件升级。 谢

楼主:
能不能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
是不是内电层分割没有了,就剩了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是没有了,是乱了,内电层使用不同的分割方法(就是负片的走线不同),遇到两种情况:
1.分割的两个电源区合成一个了,焊盘均保持连接。
2.分割的两个电源区,有负片的走线,但同时出现了飞线,本该在相应电源区连接的焊盘均未连接
另外内电层有两层,乱了一层,且只有这层乱,另一层完好

楼主:
protel99se画的

 ad6转换后

实在没办法换成ad6升级为6.6.7903,转换后大面没问题,有的地方变成如上图所示。

网友:
用这个版本试试,据说这个版本解决了以前转99se的问题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最新的版本像是 9.3.1.19182
你找个可以放在论坛里的你的例子,别人帮你转下就知道是否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