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如何转PADS

楼主(2010-06-02):
请教allegro如何转pads

网友:
不晓得。只是我以前对allegro一腔热血,现在换了一个公司,让用pads,感觉用起来还不爽。allegro的推挤比pads的好用;orcad比pads logic好使;pads 不能一下拉多条线布,修改布线也比较麻烦,真不知道部门主管和我说allegro用的人不多的、不好用的原因何在?

楼主:
呵呵! 习惯问题

网友:
可以这样转:用AD09 Import Allegro的PCB文件后,另存为99se,再用PADS的转换程式转过来OK.转换后注意检查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