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pcb中pcb检查工具的使用。

楼主(2010-06-03):
为何我在powerpcb中做好pcb后,用规则检查工具检查,发现它只检查底层,而不检查顶层(比如说线宽)。??????$ |# w3 L+ u3 Q7 h; c
谢谢

网友:
好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整块板子都是一次性检查的

网友:
是不是把顶层颜色关掉了。DRC只检查当前屏幕显示的东西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