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面有没有类似allegro里面的constraint area的东东

楼主(2010-06-03):
有的BGA或者QFN里面很多pin都是相隔很近的,需要在brealout区域设定一个线距小的区域,在AD里面应该怎么弄,有没有跟allegro中类似constraint area的东西呢,或者有什么别的实现方法

网友:
有,AD里比ALLEGRO里的更好用,你可以设置一个ROOM,在这个ROOM里,可以设置线宽,间距,过孔,热焊盘,隔离盘等等。ROOM外的还是整体的规则,其实就是一个局域规则。

楼主:
谢谢,尝试一下先

楼主:
我显示常识place了一个room,可是移动以后相关的整个零件都跟着移动,可否让room独立于零件存在在板子里面,仅仅起到针对constarint的作用
3 S1 e* n) V' r, Pregion如果用来做一个特殊规则的区域,应该放在哪一层,还是说随便找个机械层放上去就OK吗,但是region不是用作小块铺铜的吗,也可以有这种用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