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的画法

楼主(2010-06-03):
这样的丝印是怎么画的请教高人谢谢了!

网友:
分为三步:1、在TOP下画个COPPER,然后在COPPER内画两个COPPER POUR CUT OUT,再来个combine.
              2、ADD MILTER。
              3、将图形放在TOP/BOTTOM SILKSCREEN LAYER,就OK了。

这是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更详细一点,谢谢!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