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IS调零件提示could not read part information for USB_CON_1X4P_2HOLD

楼主(2010-06-03):
从CIS调零件提示could not read part information for USB_CON_1X4P_2HOLD

orcad是10.5版,其他零件调取都没有问题,就USB_CON_1X4P_2HOLD这一颗有问题。

楼主:
昨天碰到一颗也是这样的问题,不过那一颗是以前建好的,后来又修改了下,然后就发现调不进去了,后来干脆重新建了一颗,顺利解决问题,但是今天这个本身就是在OrCAD10.5下新建的,但是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就不知道要如何解决了。不知道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2011-10-08):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5-09-22):
求解决方法!!
谢谢

网友(2016-10-09):
路径有问题,在Capture.ini下修改: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E:\KLIVE\ORCAD_CIS_LIB\ORCAD_CIS_EDI.DBC
DemoConfiguration File=$CDSROOT\tools\Capture\Samples\DemoBENCHACC.DBC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Dir0=E:\Klive\Allegro_LIB
Dir1=C:\Cadence\SPB_16.6\share\pcb\pcb_lib\symbols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0=E:\Klive\OrCAD_LIB
[CIS Browse Directories]
Dir0=E:\Klive\OrCAD_CIS_LIB\Datasheet

特别是[Part Management],[Part Library Directories]以及[CIS Browse Directories]要正确
祝你好运!

网友A(2018-04-10):
我这里也是版本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是版本问题,解决了,谢谢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8-25):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