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分割的问题

楼主(2010-06-03):
我第一次学用分割层,用了两个,分别是GND 和POWER电源层
在电源层我分割了几个不同的部分。
 现在检查出错了:Isolated copper: Split Plane (VDDCORE) on POWER. Copper island connected to pads/vias detected. Copper area is : 6.4E4 sq. mils

请问是因为没有删除死铜吗?

如何用好内层分割呀,好像我对正负片意义分不清楚

网友:
你有一个孤岛铜,net:VDDCORE(应该是你BGA的内核供电电源),6400mil2

网友(2010-11-08):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问题
麻烦回复或发到我的邮箱,比较急!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