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在hyperlynx中,连接器的ibis模型如何处理

楼主(2010-06-03):
在hyperlynx中,连接器的ibis模型是没有的,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自己建或者是跟厂商要,他们一般都会提供!不过一般都是S参数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s参数能转化成ibis?

网友:
回复  alex1202

    s参数能转化成ibis?
引用 网友B:

若有 S 參數,在 Freeform 直接用就可以,不用再轉成 IB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