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形状的孔除了在keepout层画外,还可以在机械层绘制吗?

楼主(2010-06-03):
如题

网友:
曾经我觉得在哪个层画是无所谓的,只是无论在哪一层画,最后都要定义为board shape就OK了
但是刚刚尝试一下
只有最外面的会起作用
如果需要在板子上开一个口应该怎么办呢
以前做板子的时候,都是在板子的keepout上画一个圈,但是感觉如果没有被定义为board shape,有点不踏实,定义了以后有没有作用
在Design->Board Shape->define Board Cutout有没有谁用过,我试一下怎么一点反映也没有。这个命令是用来在板子里面开孔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最好板子外形和你要开的槽型孔要统一,用机械层就都用机械层,用禁止布线层就都用禁止布线层。这样出Gerber时选择某一个层输出即可!怕漏掉就在板子上加注释,或在发邮件时添加一个自述文件。

网友:
我曾经在机械层画了孔,结果加工厂没加工出来,所以,还是得在该层写上注释。

网友:
可以现在机械层上画一个NPTH,然后Tool -> Convert -> Creat board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