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立带容差的电源?

楼主(2010-06-03):
想做最坏和蒙特卡罗分析,分析电路里其他阻容感元件都可以用breakout或Pspice_elem里的阻容感元件,但是电源却没有tolerance或TOL之类的参数,也无法用model edit增加,我该怎么办?

网友(2010-09-19):
我的一天就这样的过去啦,上上网,逛下水

网友:
电阻的容差可以点击属性增加容差,电源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