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宽,频率,波特率,比特率,位,字节,UI,脉冲数,等关键字的关系

楼主(2010-06-04):
如题,一直纠结上述关键字的关系很久,特发此贴,抛砖引玉。
希望最终讨论出个准确的定义。

楼主:
废话不多说,先说我个人的理解。

--------------------

带宽:单位时间可传输的资料数量。(有如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每秒过多少车)个人理解

波特率:波特率的定义是表示每秒的脉冲数。单位为:波特每秒Baud/s(Bps)-----理论上带宽的单位

比特率:位时间内传输的二进制代码的有效位(bit)数,单位为:每秒比特数bit/s(bps)----实际情况中,大家俗称的单位

波特率和比特率的关系:

由于数字信号是二进制,则每位电平所承载的信息量是1,一个周期内有2个电平。所以:

比特率=波特率Xlog2 2(以2为底的2的对数)

在数值上,波特率与比特率是相同的。(对于数字信号)由于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分的并不是很清楚,

因此常使用比特率来表示速率,也正是用比特的人太多,所以比特率也就成了一个带宽事实的标准叫法了。

描述带宽时常常把“比特/秒”省略。例如,带宽是10M,实际上是10Mb/s,这里的M 是10^6

楼主:
那带宽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
楼主的波特率和比特率的理解有问题吧,数字信号是只有1,0两个数值,但是可不表示脉冲能用1,0两个值就能
表示完了,就如100M Ethernet是3电平编码,就必须用2bit表示,此时1B=2bit,而数值通信中1B=8bit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请你详细谈谈你对这些词的理解。。

网友:
在电子通信领域,波特率即调制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波特数,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它是对信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通常以“波特每秒”(Bps)为单位。
波特率有时候会同比特率混淆,实际上后者是对信息传输速率(传信率)的度量。波特率可以被理解为单位时间内传输码元符号的个数(传符号率),通过不同的调制方法可以在一个码元上负载多个比特信息。

严谨定义:
.比特率
  在数字信道中,比特率是数字信号的传输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传输的二进制代码的有效位(bit)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每秒比特数bit/s(bps)、每秒千比特数(Kbps)或每秒兆比特数(Mbps)来表示(此处K和M分别为1000和1000000,而不是涉及计算机存储器容量时的1024和1048576)。

.波特率
  波特率指数据信号对载波的调制速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次数来表示,其单位为波特(Baud)。 波特率与比特率的关系为:比特率=波特率X单个调制状态对应的二进制位数。

如何区分两者?
显然,两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1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等于波特率;四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2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两倍;八相调制(单个调制状态对应3个二进制位)的比特率为波特率的三倍;依次类推。

希望能正确掌握并理解之。

来自baidu的答案,说的非常清楚。

网友:
再补充一点。

当要将数据进行远距离传送时,往往是将数据通过调制解调技术进行传送的,即将数据信号先调制在载波上传送,如QPSK、各种QAM调制等,在接收端再通过解调得到数据信号。数据信号在对载波调制过程中会使载波的各种参数产生变化(幅度变化、相位变化、频率变化、载波的有或无等,视调制方式而定),波特率是描述数据信号对模拟载波调制过程中,载波每秒中变化的数值,又称为调制速率,波特率又称符号率。在数据调制中,数据是由符号组成的,随着采用的调制技术的不同,调制符号所映射的比特数也不同。符号又称单位码元,它是一个单元传送周期内的数据信息。如果一个单位码元对应二个比特数(一个二进制数有两种状态0和1,所以为二个比特)的数据信息,那么符号率等于比特率;如果一个单位码元对应多个比特数的数据信息(m个),则称单位码元为多进制码元。此时比特率与符号率的关系是:比特率=符号率*log2 m,比如QPSK调制是四相位码,它的一个单位码元对应四个比特数据信息,即m=4,则比特率=2*符号率,这里“log2 m”又称为频带利用率,单位是:bps/hz。
        另外已调信号传输时,符号率(SR)和传输带宽(BW)的关系是:BW=SR(1+α),α是低通滤波器的滚降系数,当它的取值为0时,频带利用率最高,占用的带宽最小,但由于波形拖尾振荡起伏大(如图5-15b),容易造成码间干扰;当它的取值为1时,带外特性呈平坦特性,占用的带宽最大是为0时的两倍;由此可见,提高频带利用率与"拖尾"收敛相互矛盾,为此它的取值一般不小于0.15。例如,在数字电视系统,当α=0.16时,一个模拟频道的带宽为8M,那么其符号率=8/(1+0.16)=6.896Ms/s。如果采用64QAM调制方式,那么其比特率=6.896*log2 64=6.896*6=41.376Mbps

楼主:
希望不要沉啊!!!

网友B(2010-11-02):
带宽定义一:如shark4689所述                       位宽×速率  bps/s
带宽定义二:信号傅立叶展开后的高次谐波频率(测试测量领域带宽定义),搞SI这个用的更多些

网友:
波特率指信号每秒的变化次数. 比特率指每秒可传输的二进制位数.

网友(2011-10-08):
    终于理解了

网友(2011-11-14):
引用 网友B:
带宽定义一:如shark4689所述                       位宽×速率  bps/s
带宽定义二:信号傅立叶展开后的高 ...

请问两个带宽的定义其实所指的东西根本就是不同的是吗?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485-1-3.html

网友(2012-03-08):
根据“ 信号完整性分析”一书
BW(带宽)=0.35/Tr(上升时间)
大约2-5倍的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