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在做焊盘时缺省内层问题.

楼主(2010-06-04):
请教各位在做焊盘时增加项目的信号层 地层 电源层,与只有缺省内层的焊盘有啥区别?谢谢!!!!

网友:
做焊盘(插件)只需做内层,信号层 地层 电源层不用,从板子导出的pad才带有信号层 地层 电源层这些信息。

网友:
从.brd里导出来焊盘包含所有层和default internal,内层貌似是软件自动加上的。
自己做焊盘只需要设置default internal。
把只有default internal的焊盘放到多层板里再导出来就包含内层了。

网友:
做焊盘定义好TOP和BOTTOM层之后,内层可选择固定或由Allegro软件根据电气连接关系决定使用哪种焊盘。固定设置一半用在叠层设置自己已经心中有数,且该焊盘的电气连接关系已知,以四层板为例,若该焊盘接VCC,则内层焊盘电源层无需定义反焊盘,地层只需定义反焊盘即可;可选设置一般只设置一个内层,但三种焊盘都定义好,到时由软件决定焊盘选择。

网友:
负片需要Thermal Pad和Anti Pad。正片无需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