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I EMS2D preference 设置问题

楼主(2010-06-04):
如入 请问图中的Frequency Points 是什么意思
另:如果选中Frequency Point File 会弹出路径要求添加 。frequency后缀的文件 此文件怎么创建,用处什么
多谢!

网友:
Freq.point
用来设置在扫描S参数时,均匀扫描的频点次数。
如 from 1Ghz T0 10Ghz Freq.point=10
则扫描时会从1G.2G.3G.....10G,共分10次

如不清晰单击放大。
*.frequency
文件供你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