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06-04):
图aaa,我用4V的电压直接给8个并联的LED灯供电(分别串了一个100欧的电阻,然后接到地),在这个图中,LED灯可以正常发光工作。
图bbb,我想加一个控制脚(控制脚的电压3v左右)来控制这8个LED灯的点亮情况,具体接法请看图bbb,但是发现当接一个LED的时候发光的
          亮度勉强可以接受(此时测量了一下LED两端的电压差要比图aaa中的小,所以发光弱点),但是我要是多接几个LED灯亮度就很弱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在图bbb中,三极管只是作为开关的作用,三极管导通以后的情况应该就和图aaa中的一样,所以图bbb中的8个LED灯应该会正常发光的,为什么结果却不是这样?

有哪位大虾能告诉原因啊?

网友:
你这样接是不行的,首先,所有发光二极管并在一起,没有电阻分别限流,会导致个别压降低的LED特别亮,其他的就很暗了(因为每个LED压降都有差异的,虽然很小,但是影响很大),其次,你要考虑LED的工作压降是多少,如果很高(如3V),你用4V电源直接接是可以亮的,但是用三极管做开关管的话,三极管上有很高的压降的(即使完全饱和),造成LED两端电压差小,灯就暗了,所以你最好用6V供电。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赞同

网友:
你这样接是不行的,首先,所有发光二极管并在一起,没有电阻分别限流,会导致个别压降低的LED特别亮,其他的 ...
引用 网友A:

基本同意你的说法增加电压确实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原因我认为是由于LED的管压降使得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级压差很小造成三极管没有完全饱和造成的。

网友:
2楼的说的很好。。我这就不再多说了

楼主:
针对2楼说的,我把R52的阻值由1K换到10k,由10k换到47k,再由47K换到100k,并联了三个LED灯(LED的正常工作电压是1.45V),点亮的效果并不理想。
针对3楼说的,可能是没有达到完全饱和,那我现在集电极的电压就是4V,不可能提高更高的电压了,有什么方法来使三极管达到完全饱和?

网友:
其实4伏确实有些低了你可以试着把R53改成1K。

网友:
刚想了一下把R53变成1K好像不起作用,你可以在控制脚和R52之间加一个二极管,压降1.4V左右的如果没有的话加一个LED也可以,R53去掉没有多大的用处。

网友:
神啊,麻烦降低R51的值,同一亮度的情况,b图中R51的压降是a图中的N倍

网友:
这个亮度是要看你的LED灯的电流的,假设三极管饱和0.3v,LED灯压降为0.7v, 你算下流过100欧姆的电阻电流有多少
30ma ,平摊到8个LED灯上就更少了,
还有就是R52电阻的选取,改成100欧姆,增大基极电流

网友:
大家讨论的不错,注意一下三极管和电阻的同流能了,我看了下三极管的最大100mA,不知道8个管子都挂上,够用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LED前向导通电压的误差,会导致不同路的亮度不同,而且没有串电阻可以调节,这个有要求吗?

网友:
    神啊,麻烦降低R51的值,同一亮度的情况,b图中R51的压降是a图中的N倍
引用 网友B:

此为正解

    一起感叹吧

    神啊!

网友:
    100/8和100是不能画等号的!!

回答完毕!

网友:
    led两端电压变小了,阻值没变,电流变小,所以暗了

网友:
    把Q5换成N-MOS,比如2N7002可以省掉两颗电阻R51和R52,而且压降会更小,每隔LED上串联一个电阻可以单独调节每个LED的亮度。这样可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2010-08-12):
主要是电流

网友:
对啊,上图中LED是与电阻并联,总电阻肯定很小,而下图是与一个电阻串联,当然总电阻比上图中大得多,所以灯不太亮,我感觉与三极管没关系。